编程
求助MR-J2S B系列产品怎样初始化,求教下高手。

楼主(2013-11-06):
1.求助MR-J2S B系列产品怎样初始化,求教下高手。
2.求助MR-J2S B系列参数设错了,无法通信有什么方法再连接上去,波特率都试了也不行。

网友A:
与PLC能连接上吗?B系列有两种方法设置参数/
真诚感谢!
我伺服器不是连接到PLC的,是另一种连接方式,具体叫什么连接方式我也不记得了。
QQ106748835
求助MR-J2S B系列产品怎样初始化,求教下高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