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我用VFD-F控制螺杆空压机也遇到问题,求高手帮忙,我设置如下:
10-00检出值端子选择 02由ACI1输入(PID控制之回受信号来源)
10-02检出信号参考值设为40hz(我要的压力是0.6-0.8之间)
01-07上限频率50hz
01-08下限频率35hz
01-23加速时间单位(01秒)
02-00频率指令来源(目标值由40往下调)
02-01运行指令来源(01外部端子)
02-04正反转禁止(01禁止反转)
04-09、04-20设定值影响。
03-11模拟电流输出选择2 (01 AFM2 0/4-20ma )
04-13 最小ACI1输入电流
04-14 最大ACI1输入电流
04-15 最小ACI1输入电流对应频率50
04-16 最大ACI1输入电流对应频率35

现在;变频器上也有反馈量,可是实际频率一直是最高频率,不受PID控制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检出值和检出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饿。。空压机 还会用到 PID控制。太牛了。。。。。

先问下1.你的反馈量是什么?压力传感器?4-20mA吗?
      2.模拟量对应的设置范围,举个例子,假如是压力值 ,20mA对应的是多少压力啊。
      3.pid中最重要的一个输入量:设定值是什么?对应多少压力,
      4.没见你pid的调节参数设置啊,比如P值 I值 增益啊 之类的。。。这些参数也要调节的。不设pid怎么用。

网友B:
其实我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假。

我觉得在论坛里面问关于PID问题的人80%以上还不知道PID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