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上,用不了。想死的心都有了

楼主(2013-11-06):
软件安装不了,找三菱的客服也没法解决。三菱客服说电脑问题,可能与哪个软件冲突。
我安装的时候已经把360杀毒软件已经关闭了的。真不知道怎么办,安装卸载重新安装,
重复了好多次了,结果都是一样。现在急着要用,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A:
朋友你的电脑操作系统版本是??,安装问题。

网友B:
重装系统吧
下载积分:+1(yu655792) 虽然繁琐 ,但问题解决了

网友C:
装一个纯净版的XP系统,其他应用软件一个个的自己安装。这样的系统都可以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个纯净版的XP就可以了

网友D:
换个低一点的版本嘛

网友E:
有可以和系统有问题,以前我也遇到安装好打开都错吴,后换一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F:
换成XP系统吧

网友G:
不要装在C盘

网友H:
换个系统试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I:
与系统有关系,有时与安装的软件也有关系,我遇到过安装了lwicc再装该软件,点击后安装不执行。后来先三菱再装WINCC就OK了。

网友J:
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第一,要装在系统盘上,第二,换个纯净版的XP,一般就会解决问题了,good luck

QQ:84818626

网友K:
我的win7可以啊
天行健

网友L:
我的破电脑干别的不行装这些特灵,楼主的电脑太高档了,消遣不了
下载积分:+1(yu655792) 很伤心的啊

网友M:
你得重装系统,xp纯净版;不妨一试嘛
下载积分:+1(yu655792) 有没有什么简单办法,不 ..

网友N:
w7旗舰版是可以的啊

网友O:
我装的也是win7!

网友P:
还是装XP吧。省事。

网友Q:
是不是在安装这个软件之前卸载了相关三菱软件
下载积分:+1(yu655792) 高手,我安装这软件卸载 ..

网友R:
这个就是用ghost的人的悲哀,自己老老实实的安装一个原版的系统吧,又干净,又没有后门。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重装了个系统才解决的,真不知道以后要是再遇到,是不是都得重装系统呢!!!能有神马好的办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