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设备上面的欧姆龙PLC,用编程软件可以连线,PLC里面的程序能读取出来,可是感觉程序不对好像少了一部分,程序后面也没有END结束命令。没接触过欧姆龙不知道为什么啊。求解

网友A:
引用楼主xiexianliang于2013-11-06 21:03发表的 菜鸟求教 :
设备上面的欧姆龙PLC,用编程软件可以连线,PLC里面的程序能读取出来,可是感觉程序不对好像少了一部分,程序后面也没有END结束命令。没接触过欧姆龙不知道为什么啊。求解

发上来看看。没有END是可以的

QQ980347789

网友B:
是不是分段写的?你没有看清楚下面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