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手上有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运行方式用PLC控制。点动的控制也是经过PLC,频率也是PLC给定5HZ。为什么按下点动就会变成自动加速到45HZ,已排除PLC问题。换上另一台上去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变频器电源板坏掉更换过。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参数哪设错了,请说明一下。

网友A:
是不是设成多段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成多段速了?

应该不会,两个变频器的参数是设成一样的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查一下参数,它有个点动频率,看是不是设成了45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参数,它有个点动频率,看是不是设成了45Hz。

它的点动频率是PLC给定

网友A:
你把它改成变频器内设定,在上电试试,就知道是不是PL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改成变频器内设定,在上电试试,就知道是不是PLC的问题

我再次确认一下,PLC没有问题,这个我已经查过了。
请提供有价值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次确认一下,PLC没有问题,这个我已经查过了。
请提供有价值的,谢谢

也许是个人习惯问题,我们去现场修都是自己确认的,虽然也会问现场人员情况,但是我们都会自己确认一遍。

看一下变频器的参数,他有个下限频率,看是不是这个参数设高了。

网友B:
关键看你PLC是如何控制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

楼主:
PLC与变频器是通信的,变频器内设定地址,PLC程序加密无法打开。应该是模拟量的。也有可能与参数设定有关,一时无法确定哪个参数。各位帮帮忙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最低频率为0HZ。已确认过。

网友B:
是不是模拟量看变频器接线就能看出来啊?可以测量模拟量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模拟量看变频器接线就能看出来啊?可以测量模拟量电压是多少!
如果是模拟量控制呢?那跟他点动有什么区别,现在只是点动的时候会变成慢慢加速,而自动运行的时候又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