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O的行程开关-无输出-使PLC在自动挡-无法运行

楼主(2013-11-06):
描述:切割机
描述:磁性开关
描述:产品生产线
以前没有接触过PLC,故障是切割机不会做往返运动。
切割机的运动到左边和右边,这两边各有2个行程开关,经测量其中一个行程开关,无输出。
在切割机运行到坏的行程开关的时候,强制让输出端,对地短接, 切割机离开的时候,使它断开,测试机器在自动挡正常。
终于修好了,就是不知道这行程开关好买不好买。
希望在这里能认识更多修PLC的朋友,我以前是修家电的。

楼主:
行程开关- 150855FESTO,费斯托的产品不好买啊,只有在网上订购了。
mythic

网友A:
这个是气缸的磁性开关吗,找个类似的替代了就行了

楼主:
买会来了,装上不是这里的毛病。
墙板自动化生产线,北京紫微斯达建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设备。
把切割机不会返回的一头的接近开关给换了,还是不能在自动挡运行。
一切锯气缸原位减速,一切锯到位减速,这是一头的两个传感器。把第一个传感器弄到亮的时候,就是让他强制输出,切割机,就会来回做往返运动。
接下来不知道向哪里检查了。
大师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B:
费死托的磁性开关很平常的啊,如果买不到可以用普通的气缸磁性开关代替就可以的,只是信号类型NPN,PNP要注意,[也就是信号的高低电平。]
把你的不亮的磁性开关,接入电源,靠近一个磁铁,看看亮不亮,如果不亮,则检查你的磁性开关的供电电源或者是磁性开关坏了。如果亮了,则看看PLC端有没有信号,如果有,则正常,如果没有,则检查磁性开关到PLC的这一段的信号线。
还有一个可能,你的气缸的磁性开关位置移动了,感应不到气缸杆上的磁环了,调整一下位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