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现在有个开发的项目,需要的要求是,步进电机带动一根丝杆做伸缩的运动,步进电机的位置要跟随一个直线电位器的位置确定丝杆伸缩的位置,有人做过类似的要求的项目么?要注意什么的

QQ:84818626

网友A:
取电位器的模拟信号决定步进电位位置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对电位器的模拟信号进行量化,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取的当然是模拟信号输入到PLC,但是怎样去控制步进电机才是关键

QQ:8481862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取的当然是模拟信号输入到PLC,但是怎样去控制步进电机才是关键

既然你知道去的是模拟信号!这问题应该好办了!将给模拟信号的数值赋予步进电机的行走距离是不是就可以了??个人浊见!请勿砸砖!!

网友B:
看来大家都误解了楼主的意思,包括我,楼主要的应该是一个隨动系统,即电位器向前电机带动丝杆向前,电位器向后电机带动丝杆向后,而且是实时的,如果是这样就有难度了,我还没有想好呢。
jxh668

网友D:
编个电子手轮就行咯....

网友E:
丝杆伸缩运动带动电子尺,反馈实际位置的模拟量,与直线电位器的设定模拟量比较,根据差值的正负和大小,确定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和速度,差值小速度慢,相等时停止转动。当然要用PID控制,但参数是难点,搞不好就会有振荡,会在目标点来回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杆伸缩运动带动电子尺,反馈实际位置的模拟量,与直线电位器的设定模拟量比较,根据差值的正负和大小,确定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和速度,差值小速度慢,相等时停止转动。当然要用PID控制,但参数是难点,搞不好就会有振荡,会在目标点来回振动。

楼主有独到的见解,这个会不好做的,就像纠偏器那样,程序做不好会有振动的,没有做过的,好像程序不难做想以实时偏差值做定位,但是到了调试,问题就大了.很容易出现过冲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