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系列plc 能不能直接对 d里的位操作

楼主(2013-11-07):
OMRON cp系列plc 能不能直接对 d里的位操作。比如 I0.0直接控制d100.1的ON/OFF

网友A:
可以,但不是D100.1这种写法,记得是W100.0这类写法的。

楼主:
我就是要操作D区的位。不是W的。就是要 操作D100.0里的位

网友B:
有个对位操作指令,你想操作哪 个位都 行

楼主:
问了omron热线。不能直接操作。

网友C:
用数据处理的方法可以对DM区的某一位置位,要置零用与,置1用或。

网友D:
1楼说的写法是正确的,MOV W100 D100,这是标准的写法。由W去进行中转,反之也可以的。

网友E:
他们一个是十六进制的寄存器,一个是十六进制的位串。位串可以对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