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7):
下载了一个Pro-face程序,因为是台湾机器打开里面的程序是乱码的,搜网上资料说装一个繁体的XP操作系统再安装Pro-face英文版主程序就可以正常打开浏览。
现在问题是打开安装程序正常是四个选项第一个为安装,现在少了第一个安装选项。不知道哪位朋友遇到过没有,求指教!!!!

网友A:
引用楼主yangkuan007于2013-11-07 18:03发表的 ProPBWin C-Package03安装繁体XP系统问题。求教! :
下载了一个Pro-face程序,因为是台湾机器打开里面的程序是乱码的,搜网上资料说装一个繁体的XP操作系统再安装Pro-face英文版主程序就可以正常打开浏览。
现在问题是打开安装程序正常是四个选项第一个为安装,现在少了第一个安装选项。不知道哪位朋友遇到过没有,求指教!!!!

请确认是否是软件不完整?
链接:http://pan.baidu.com/s/1zI8i8 提取密码:rb8b
请试试以上的下载地址,重新下载安装测试

楼主:
谢版主了。
现在安装上去打开文档报错 Cannot read the files's system information(貌似是无法读取文件的系统信息)
                                                   Project file read-only; changes will not be saved
这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是否是软件不完整?
链接  提取密码:rb8b
请试试以上的下载地址,重新下载安装测试

谢版主了。

现在安装上去打开文档报错 Cannot read the files's system information(貌似是无法读取文件的系统信息)
                                                   Project file read-only; changes will not be saved
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版主了。

现在安装上去打开文档报错 Cannot read the files's system information(貌似是无法读取文件的系统信息)
                                                   Project file read-only; changes will not be saved

請確認你的文件是否唯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