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手接触到不同地区域时,该区域的灯点亮,怎样做?谢谢大家!

楼主(2013-11-07):
有一个台面板(任意材质都可以,只要能达到要求,台面板尺寸500*500),当手接触到不同地区域时,该区域的灯点亮,如图所示:A为操作人员,当A的手接触到绿色区域时,绿色
区域的灯点亮;接触到黄色区域时,黄色区域的灯点亮;接触到红色区域时,红色区域的灯点亮。这样的方案应该用什么来实现和怎样做?谢谢!

网友A:
用光电开关如何

网友A:
搞错了,这样光电开关应该做不到的。

网友B:
异想天开,电气不是万能的
又不是触控显示面板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C:
用普通的触摸开关,一色一位

网友D:
在每个区域装个触摸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E:
基本的回路。使用触摸开关+优先等级区分。
红优先黄优先绿

网友F:
使用类似雷达原理的传感器才会达到你所需的要求

QQ:84818626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异想天开,电气不是万能的
又不是触控显示面板
可以做到,不过要用数码摄象加上机位才行。

网友H:
想想小区楼道的触摸开关吧!原理不是一样的吗?只不过,触摸的区域加大改变形状,颜色就更不要说了 都是可以通过你的需要设定的!
每天一点点

网友I:
手势控制怎么样O:-)?
天行健

网友J:
触摸板+显示屏(可以是全屏,也可以是简单定做的的区域灯)+单片机

网友K:
弧形的不好检测

网友L:
用电容型的接近开关能行。但是需要很多个!

网友M:
三句不离本行,工控搞多了都爱钻牛角尖,我是修家电的转行搞工控,按我的思路在每个区域涂上导电层,这个问题不难吧?

楼主:
然后呢、怎么做?

网友M:
引用 楼主:
然后呢、怎么做?
然后研究一下你家的触摸电磁炉,还是三句不离本行

楼主(2013-12-17):
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N:
任何光电传感器都是可以实现楼主的区域感应功能,另外有一种长条状的区域感应器陈列很多感应灯,我不确定是否每个感应灯能够对应一个I/O,如果能对应,X/Y方向各放置一条区域感应器即可。
那么小型的如拇指大小的光电传感器的实现方法那就是在500*500的平台两直角边,也就是X/Y方向各陈列大概20个光电传感器,然后每个对应一个PLC或CCLINK的I/O,通过这种坐标的方式来感应手的大概位置,误差应该在1CM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