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如何在线修改程序,并保存在PLC

楼主(2013-11-07):
我用CX programmer9.31连接欧姆龙CP1E PLC,打开软件后,点PLC,自动在线,直接在线,PLC是监控模式,UM释放密码后,PLC里面的程序UM密码没有了,如何又设置进去?不想重新下载PLC,好像有一种方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右键→新PLC1→属性→保护

网友B:
CTRL +E 写 SHIFT+ CTRL +E保存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C(2014-03-16):
2楼正解,希望大家普及。

网友D:
好像是这样,不知这样可以解决,我知道CJ2M如果离线下载注解,然后就提示要不要保护程序,点击是密码生成

网友E:
简称在线编辑 ctr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