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E740变频器频率跳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07):
我厂有2台同一厂家的机器,每台有5个三菱E740变频器,其中一台正常运行时频率显示不跳动,另一台正常运行时频率显示跳动,跳动范围在设定频率1赫兹,如设定频率是30HZ,运行显示29-31之间,频率设定是多段速设定,把运行时频率显示跳动变频器换到运行时频率显示不跳动那台机器上仍然跳动,检查调换的这2个变频器参数一样。这个问题很是困惑!

网友A:
可能是控制线0—10V的有问题

网友B:
把不跳代替跳的驱动其负载呢?

网友C:
如果是模拟量控制的,就是正常的,如果是外部控制的,就不正常,可以考虑换块主板

网友D:
参数的精度不一样,小数点后的位数调少点,频率显示就不跳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