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端子的处理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3-11-08):
现有一台设备功率220Kw 16台电机 总空开到断路器间没有使用铜牌,准备把一把线压进一个铜端子,现在的问题是一把线压进120的铜端子,铜端子里面还有空隙,120的铜端子我感觉带220Kw的功率好像小了点。出现这种纠结的情况,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指点一下。谢谢!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请问大家是怎么做的啊?
线都是国标的!

网友A:
你总的功率只的220KW,你的最大电机是多少?现在生产出来的线,都是不合标准的哟。
真是好人! 30 18.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

网友B:
灌锡处理
热心助人! 条件跟不上呀

网友C:
我厂的处理
这个挺好!

网友D:
用铜线将鼻子塞满。如果是普通的鼻子,里面加导电膏,如果是窥口鼻,那就要挂锡。但是120的线理论上是偏小的,有条件换大的话就换大的,至于能用不能就要看你的负荷了,负荷大了,线就受不了
热心助人!

网友E:
220KW用120的铜端子是有点偏小,至于铜端子的 处理方法简单一点就是要要把铜端子的空隙用铜线填满然后还要用锡焊好。
热心助人!

网友F:
简单一点就是要要把铜端子的空隙用铜线填满就行啊
热心助人!
铜端子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