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间绝缘测试 测试的脉冲电压5000V用普通的接触器切换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3-11-08):
间绝缘测试 测试的电压5000V用普通的接触器切换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可普通接触器的耐压应该是500V啊,

网友B:
5000V通电时间很短的,我们公司也是哦

网友C:
可以用多个接触器分相使用啊!这样就不存在绝缘不够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