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互锁

楼主(2013-11-08):
因生产需要设备B不应许停,如果停止,后续设备必须停止,电气可以互锁但机械有不定因素,如;原动力转动,可设备
被卡或断离,我用了两个延时断开的时间续电器和两个接近开关,当B滚轴停止转动时A设备跟着停止,解决这一问题,图只是
原理模型,问一下朋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A:
那个接近开关起什么作用的?
光军

网友B:
这个叫互锁????
mythic

网友C:
互锁应该是A转B停,B转A停……你那应该是联动吧,B动A才能动,B停A必须停?

网友A:
如果是互锁,应该是AB各装—个,两个接近开关都装在B上,应该是连锁吧,
光军

网友D:
根据你所描述的动作要求,应该是连锁装置。

网友E:
在B传送带的被动轮上安装传感器,用计数器或者PLC监控脉冲,多少毫秒数据没有增加就为B传送带出问题,A传送带停止。

网友F:
你在小滚轴上接个小发电机,并个电容,给继电器供电,1个继电器。不一定简单,但是可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B传送带的被动轮上安装传感器,用计数器或者PLC监控脉冲,多少毫秒数据没有增加就为B传送带出问题,A传送带停止。
要监控被动轮是否转动的确有许多方法,可要以几个简单的硬件解决并非易事。

楼主:
如这个图,出料口经常被不规则物料堵塞,我只用来3个器件就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网友G:
就用继电器就行了,
学者

网友H:
那个是连锁吧

网友I:
在B线被动轴上加编码器计算速度速度

网友I:
在B线被动轴上加编码器计算A速度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