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菱2N-MR的PLC通过485通讯控制伺服定位???

楼主(2013-11-08):
如何用三菱2N-MR的PLC通过485通讯控制伺服定位??? PLC程序怎么写??伺服怎么设置???那个老师做过。。。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轻轻地告诉你,做不了,没有这种协议。但是你可以用通讯改变伺服的位置寄存器来做定位,这个不麻烦。

楼主:
怎么没有???你做过吗???485是接口。走的是MODBUS通讯协议。我亲看见过有人这么控制的设备,但不知道怎么控制的?怎么会没有呢??哈

网友A:
做过,这个就好像变频器的多段速度,你要触发一下位置一信号,它会走寄存器里的位置,也就是你要走不同的位置只要改变寄存器的数据,然后出发一下就可以了。一般伺服有8个这样的寄存器。也就是有八个位置寄存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精度不能保证,用在速度控制的还可以,我就直接用触摸屏来控制伺服的速度,但是定位方面的我就没有用过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