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成批置位位元件

楼主(2013-11-08):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成批的置位位元件吗?比如想成批置位M0—M60,一个一个的置位就太麻烦了。谢谢了!

网友A:
三菱现在好像还没出哦 两条32位传送不就行了
下载积分:+1(gdj-gdj) 真诚感谢!

网友B:
DMOV HFFFFFFFF K8M0,可置位M0~M31; DMOV H1FFFFFFF K8M32,可置位M32~M60;
再请问一下,那输出继电器Y和步进继电器S也能这样成批置位吗?谢谢
下载积分:+1(gdj-gdj) 真诚感谢!

楼主:
哦,学习了。谢谢你们的解答。

网友B:
“再请问一下,那输出继电器Y和步进继电器S也能这样成批置位吗?谢谢”
同样的道理,也是可以的。

网友C:
也可以用变址加FOR NEXT实现

网友D:
用移位也行啊!

网友D:
LD m8000 SFTL m8000 m0 k61 k1

网友E:
有,多看看手册吧。LD M8002 ZRST M0 M100

网友E:
1楼你要看看手册

网友D:
9楼,你那是成批复位啊,楼主要的是置位。

网友F:
多点传送FMOV FMOV K1 M0 K61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G:
一个FMOV命令就可以了 FMOV K1 M0 K60

网友H:
采用 SFTL 指令 ,谢谢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