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问题?程序元素栏什么情况?

楼主(2013-11-08):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程序元素栏什么情况?

楼主:
那些指令都哪去了啊?

网友A:
STL方式下没有指令,要切换到LAD方式下。
Good Luck~

楼主:
多谢多谢~~~~
引用 网友A:
STL方式下没有指令,要切换到LAD方式下。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