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不能输出。??

楼主(2013-11-08):
Q0.2不能输出。??

网友A:
是不是只有Q0.2没输出,自己写个测试程序试试,可能是PLC本身有问题。不要想着新的就一定没问题,我拿到的新机就有好几个输出输入点坏掉。

网友B:
程序中根本没找到Q0,。2的影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中根本没找到Q0,。2的影子
Q0.0连续3位里没有?你在搞笑么

网友D:
没输出,先看程序有没有问题,再看你的电路是否有问题,最后确定你的模块是否有问题!
速度让时间更充裕

网友E(2014-02-19):
怎么解决的?我一般都是在顺序程序后集中输出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