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步进梯形图程序运行中又再按启动结果程序有开始运行

楼主(2013-11-08):
LD M8002
OUT SET S0
LD X0 AND S0 OUT SET S10
STL S10 OUT Y0(5秒)
5秒后SET S11 STL S11 OUT Y1(5秒)
当按下启动按钮X0 Y0输出,5秒后Y1输出,此时再按启动按钮居然再一次运行,出现了Y0 Y1同时输出,Y1是之前程序的,Y0是第2次启动的,我想了解为什么第2次按启动按钮的时候为什么程序会再从头运行,因为本身程序都还在运行没有结束。也就是说程序没有结束,按启动按钮后又开始运行。请师傅们指导。

网友A:
第二次启动X0,Y0的输出是必然的,但是你没复位Y1,所以出现Y0和Y1同时都动作,不奇怪啊,同学。

网友B:
指令表这么乱,SET S0后,应有STL S0吧,但----???
你的步控指令是不是这样?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0
SET S10
STL S10
OUT Y0
OUT T0 K50
LD T0
SET S11
STL s11
OUT Y1
OUT T1 K50
LD T1
SET S0
少了红字语句,不是步控,而是SET了S0触点,所以再按X0会使S10又通,导致Y0,Y1都有输出

楼主:
2楼的师傅描述的很详细,确实是我少了STL s0
你的回答对我的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C:
为什么用步进指令的都不研究IST指令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