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32MR上电红灯亮

楼主(2013-11-08):
手里有一个三菱FX2N-32MR,上电电源灯亮,运行灯不亮,红灯亮,怎么回事?昨天还行的,电源灯和运行灯亮,能通过电脑下载程序。

网友A:
BAT灯亮:电池不行了。这种情况换电池。
ERR灯亮:程序中有残破的东西。这种情况格式化一下PLC就好了。但你要确保手上有程序备份。

楼主:
第四个灯是红灯,常亮和闪烁各表示什么意思?如果要格式化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B:
有可能是plc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C:
第四盏灯是:程序出错(PROG-E),红灯闪烁表示PLC里的程序有错,清一下PLC内存,灯就不亮了,再把电脑的程序传送到PLC就可以了。

网友D:
在灌一次没有问题的程序,如果还亮的话,那就是CPU板问题了。

网友E:
清除程序,如果还是红灯长亮,就说明CPU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