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 70B无法连接有没有什么高招???

楼主(2013-11-08):
1.求助MR-J2S B系列产品怎样初始化,求教下高手。
2.求助MR-J2S B系列参数设错了,无法通信有什么方法再连接上去,波特率都试了也不行。
请各位大侠支下招。
3.关于地址开关有没有特殊的用途。

网友A:
J2S-B 系列一般我都是是在软件上设置的,通过SSCNET来下载到伺服上,若是用伺服本省的232(我不清楚是232还是485),我就没有用过来链接,J3的我倒就有用USB直接设置参数
真诚感谢你,我用的就是232现在用不了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