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怎么实现互循环

楼主(2013-11-09):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怎么实现互循环,我们部门今天的考试很多人都不会啊
!!!1请高手指点喔

网友A:
- -这泥马还考试。。。。
这是哥的土办法,不知道能得分不!

网友B:
互循环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时间继电器断开的时候,另一个时间继电器闭合吗?还是第一个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后,延时闭合触头延时闭合,延时闭合触头控制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线圈使其得电,第二个时间继电器延时闭合触头闭合,控制第一个时间继电器线圈?

网友C:
只允许用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D:
中国式的考试,我如果出题肯定是:如何花最少的钱实现互循环,而且故障率最低,且最容易检修。
最佳答案是:买个带循环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B:
把控制要求写出来,按控制要求设计电路,时间继电器的触头有好几种:你是要通电延时?还是要断电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的
为啥不行请指出,让哥也学习一下嘛。。
肯定不是标准答案那么标准啦。
自己想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E:
lz的互循环什么意思,是通断通断互相循环,还是两个时间继电器互相通电,还是两个时间继电器互相动作开关。好歹也说说清楚嘛

网友F:
你能把控制要求写出来,然后才能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G:
时间继电器选用带瞬动,如AH3-3

网友H:
用第二个时间继电器常闭触电控制第一个继电器线圈用地一个继电器常来控制第二个继电器线圈
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I:
11楼画的不错,如果真正装在机械上用的话还有点……,
光军

网友J:
看看这个怎么样
天行健

网友K:
最省事还是用个DH48S-S搞定

网友L:
不明白功能要求 ?

网友M:
利用时间继电器的瞬时触头

网友N:
条件不明确~

网友O:
两个时间继电器可以的。

网友P:
如果只使用俩个时间继电器,PLC编程模拟是没有问题!但按照梯形图实际接线是不可以的,要加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如果只使用俩个时间继电器,PLC编程模拟是没有问题!但按照梯形图实际接线是不可以的,要加中间继电器的!

两个继电器完全可实现

网友R:
不明白. 兩個時間繼電器互循環是啥意思??

是第一個計時完成 接第二個開始計時

第二個計時完成回頭去計時第一個嗎??

如果是這樣 不就變成

LDI T1----------------------T0 K10

LD  T0----------------------T1 K15

這樣子不說是PLC 實際電路也接得出來的

可這也未免太簡單了 不合理

樓主還是應該說明清楚些...

网友S:
引用 网友J:
看看这个怎么样

实物图有软件直接画吗?透露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