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的一段程序,让人头大,大家帮看看,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09):
按照我的理解,这程序没什么意思,但事实是,删除输出的任何一个,机器都不能正常动作,期待高手解答.
QQ106748835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回原点的程序,就是到原点后停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回原点的程序,就是到原点后停下来
是回原点程序里的近原点减速程序+停止。

楼主:
应该是的,刚我看了编程手册。多谢高手解释。
QQ106748835
abcde12345

网友C:
遇到这两个上微分,第0通道脉冲 立即停止
回原点可以不用这个,也可以用,只要在SPDH参数里设定就行
当初我也是不太懂。

网友D:
脉冲配置程序

网友E(2014-01-16):
是停止CH0通道发脉冲指令 松下PLC DT90052是位置控制的系统控制区 好多动作时写入不同的数据 达到要求的

网友F(2021-08-07):
高速计数器目标值

网友G:
控制0通道停止,H108是停止接着复位当前通道H100

网友H:
这是fp0r的plc吧?xh的没见过用这个特殊寄存器的,我记得0r的急停减速停全部在一个特殊寄存器里面

网友F:
看看手册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