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FX PLC无法与电脑连线

楼主(2013-11-09):
现有一台FX2N PLC无法与电脑连线,连线测试后显示PLC资料损坏如图
,ES:01802007。连接其他FX PLC正常连线,拔掉PLC电池后还是无法连接,请教对策
FX Erorr.rar

网友A:
有可能是PLC的通讯芯片烧坏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过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用手持编程器试试可以联上吗,上次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用电脑联不上,但编程器可以,问了别人,说plc不支持和电脑联

网友C:
我也经常试过,有个方法可能会连上,我是这样处理的。关了电脑一会儿后再开机。就连上了。试试吧

网友D:
我也试过.要不通信端口有没有接选,还有型号选 对了没有,要不就是坏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