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步进指令

楼主(2013-11-09):
CP1H的PLC不知如何使步进程序循环工作,现在编好步进后走到最后一个工作步就不会循环走下去了,我就是想最后一个工作步走完后又重新开始第一个工作步,一直循环走下去,直到按停止为止。是要什么触发吗?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这有个程序,你可以参考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41356.html
自动部分用的类似步进(只看自动部分就OK),不过不是用步进指令做的,也许能用上。

楼主:
你用的是功能块啊。不会用

网友A:
仔细看看,自动部分没用功能块,只是数据传送,然后比较,先传送到D9,D9与D8比较,传到D8,一步完成后,重新赋值D9

网友B:
最后一个步里面的功能完成了再跳转到第一步不就OK了嘛

网友C:
4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D:
可以用置位联通运行,最后用计时上升沿触发第一步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