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显示和松下PLC连接显示通讯故障,但是又能操作PLC,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09):
威伦触摸屏TK6050IP和松下PLC FP0R连接显示通讯故障,但是又能操作PLC,然后就是反应很慢,你点一下可能要过很久才反应,要不就是要多点几下才有反应,什么原因?

网友A:
波特率弄高一些试试比如115200,如果还是这个问题,那就是触摸屏的驱动毛病,不过维纶就是这个吊样的,我都不用维纶了,用MCGS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2014-01-28):
我也用这2款,没有问题。按照维纶通附带资料接线。多数是HMI不好,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