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问题

楼主(2013-11-09):
PLC是周期循环扫描的,求问:1 在子程序调用SBS和SBN之间的主程序时 扫描而不执行还是直接跳过去执行子程序,2 在互锁指令IL断开时IL和ILC之间指令扫描而不执行还是直接跳过,求答案,在网上搜了一些答案很多说法 想求正确答案,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SBS条件满足了,PLC就直接跳到SBN内执行了,当SBN最后的RET指令时再返回到之前的程序中断点。所以一般各个子程序都是放在程序最后面,END之前。
IL和ILC里面,如果IL条件不满足,里面的程序要看是什么东西了,OUT的话就变成OFF了,SET/RSET还能保持,TIM复位了。这个东西在C200的PLC内用过他,现在的PLC有N个方法不用他。仅供参考

网友B:
子程序调用是这样的
当调用条件满足,相当于子程序的内容就是写在在该调用条件处,和主程序一起被扫描执行,当条件不满足不去扫描子程序
只执行主程序

网友C:
楼上正解,而且子程序不扫描时,输出状态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