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高手们,我想用编码器当计数输入,当测量距离分流用,例如,检测到有一产品是次品,到一定距离分流出去,如果连续两个次品,或隔个是次品,怎样写程序,多谢

楼主:
引用楼主pentie于2013-11-09 14:10发表的 编码器计数 :
高手们,我想用编码器当计数输入,当测量距离分流用,例如,检测到有一产品是次品,到一定距离分流出去,如果连续两个次品,或隔个是次品,怎样写程序,多谢

网友A:
这个也想学习下,帮忙顶下。

网友B(2014-04-24):
不要当伸手党

网友C:
我觉得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编码器AB相接到X0,X1。

然后检测到是次品启动高速计数器计数到你需要的值,进行次品操作,操作之后清除高速计数器。

再检测到次品还是启动高速计数器计数到你需要的值,进行次品操作,操作之后清除高速计数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根本不用编码器这么麻烦,直接在检测的地方装一个感应器,然后计算测量一下检测位到分流位中间有几个产品,然后通过装的那个感应器来用移位指令就很好呀。  这样做的话机械装置方面很简单,程序编写也很简单,楼主如果还是不太明白的话,可以QQ  281979349

网友E:
六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