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思路,解决水槽液位恒定,补水和排水保持温度的方法。

楼主(2013-11-09):
各位高手:
辛苦了!
我厂造粒车间用的造粒机生产的料条经过模头挤出后,在经过水槽冷却后,有切粒机切成粒子。
问题是这样的:料条出来后温度230多度,经过水槽给予降温,现在我们的水槽补水和排水是全开放式的,造成水的浪费。我的想法是,用温度控制补水和排水,但是需要液位稳定,就是不能突然溢水和水槽缺水。想了好长时间不知道怎么搞,想用温控仪来控制电动阀门来补水和排水,用液位传感器来保证液位,但是不想用这么多的东西。能否高手指点一下,假如用PLC的话,大概的控制思路是什么。

网友A:
检测到温度高开水 温度低断水

网友B:
在水槽的侧面开个口保证液位不行吗>>>>你想用PLC控制将它复杂化么...用个PID保证工作水槽的液位.再用PID保证回流槽的温度...两个PID....

楼主:
2楼有道理,感谢!

网友C:
控制不需精準=> 溫控器+ 電磁閥 + 溢流保证液位
溫度到達 =>電磁閥開 => 冷卻
若回收水可用
+ 桶槽 + 恒壓泵

网友D:
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E:
我也觉得2楼的观点比较好。要是一定用plc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计算一下进水管的流量和水槽容水总量,计算一下注满水的时间。然后用累积型定时器保证注水不溢出。用温度传感器控制间歇注水。成本不如用两个传感器。

网友F:
2楼正解

网友G:
二楼已经说明白了……………………

网友H:
2楼同4楼都很好,,,2楼的方案最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