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q02h的plc怎么样覆盖程序;

楼主(2013-11-09):
现在只有三菱这个程序5668步;没有内存;程序和plc里面的一模一样;现在要修改程序;里面有密码;目前解码不了;传送不了plc;如果清除内存;那么可以传送进去;但是现在里面的内存数据清除了;这个程序就无法运行;请教大侠目前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Q密码可以解啊!
下载积分:+1(1054550600) 热心助人!

网友B:
内存数据读取,可以不受密码的限制。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热心助人!习惯以前的操 ..

网友C:
内存清除有可能会影响程序运行,你清除的时侯一定要上存到电脑,
Q系列可以解密了,把程序上存到电脑上分析分析.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真诚感谢!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