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基恩士GT2-71N放大器通讯

楼主(2013-11-09):
FX3U与基恩士GT2-71N放大器通讯,用FX3U-232BD模块通讯,程序应该怎么写呢?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我原来写过,就是把GT2的数据读进PLC,用RS指令,先把当前值复位清零,再把数值读进PLC,再用小数点位置判断几位小数进行运算后得到数值

网友B(2022-08-09):
我还不会通讯,能把你的程序发一下吗?
14417850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