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有一台37KW变频空压机,我给配了50平方铝电缆(是客户要求铝线)线长10米,装机已1年了,近段时间变频经常出现过流保护,
我摸了下线温的确有点热度,测了下变频器输入端390V,这时看来下变频电流是83A,等了半小时升到85A,检查线的两端,线鼻完好,
告知老板可能空压机有问题,老板联系商家,来了2位师傅,折腾半天,又是上网又是电话技术科,结论是线问题,要求换线。
  老板叫我换,我的回答是如果保证电流在额定电流68A以下电缆不会有温度,客服说如果电缆没有温度电流就不会超过68A,
那好我走人,这活让你们专业人士干。

网友A:
多从事电工多年,貌似没有听说这一说法。像你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盲目地更换,可以先用摇表测一下,看铝线的绝缘层阻值是否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我感觉应该还是机械的问题所造成的。

网友B:
不应该是线的问题呀 50铝线短距离使用可承受电流大约150A 你的空压机电流才83A 空压机最高气压不超过8个压的话还是检查一下空压机吧

网友C:
应该是空压机过载引起的。

网友D:
空压机额定电流是多大? 不是变频器问题就是外部机电问题!!!

网友E:
赞同2楼说法

网友F:
空压机应该过载了

网友G:
老板不信自己人,,,还干个毛么...走人好了....让他叫人换线吧.....

网友H:
你先换线,看看结果,不是更好吗

网友I:
最好是用摇表测试一下电缆没问题就是空压机的问题了,50㎡的铝线足够

网友J:
同意8楼的说法,你先把线换了,再看看结果,无愣是线的问题还是机械问题,不就一目瞭然了吗,到那时再找说法你就不被动了。

网友K:
这种情况最好是按老板的意思,把线给换了,因为老板也是没办法,否在就会一直扯皮

网友L:
虽然 你说的我也很赞同,但如果 老板 不懂的话 那就麻烦了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自己写个测试报告说明下 那以后出问题了 也不是你的 要不然 你就等着,被老板骂吧!!
维修电工

网友M:
做技术的人脑子太死了

网友N:
扯蛋
变频报过电流,检测的是变频输出电流,关输入电流鸟事
电缆发热,是因为电缆载流过大,输入电流过大是因为变频输出负载变大过负荷
有时给不懂技术的客户配电源线,不能算尽,到时可能扯皮,直接算出额定电流乘以2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O:
我给37KW的电机配的都是50的铜线,安全第一。再说,中国人做的铝线50的不一定是50的啊。我碰到过很多次。质量不行。

网友P:
85A电流已经超过37KW的额定电流了。电机超负荷运行。变频器报过流是负载有问题。和进线有关系莫?

网友Q:
我也多年使用变频器,碰到 如下情况:
用接触器通过变频器带电动机,以前的电机保护器报过流,跳接触器,变频器不过流。改成接触器直接带电动机,又都正常。
怀疑是杂波影响。取消保护器,直接用变频器保护电机,运行也还好。
你的问题2个方法:
1:换线,再看结果,也多学点东西
2:在负载允许情况下,接触器工频运行与变频器工频运行比较电流大小,再说服老板。

肥仔米

网友R:
电机超负载运行,按正常就算加载,电流也在65A左右,你还加了变频器,电流在85A,变频器肯定会报警的,要检查电机,导线,变频器三样,如有一样导电阻抗大了,也会存在电流增加问题。

网友S:
首先听老板的换线,在换线之前出具体数据给老板看,再看结果,如果还同样的问题,说明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