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助

楼主(2013-11-09):
俩台伺服电机在速度模式下工作,可不可以使其转速成一定比例关系,比如第一台电机转速为1000r/min,第二台为500r/min,变化时也依照2:1的关系,求指点

网友A:
可以的。可以用第一台的脉冲反馈给第二台。参数里一般可以调节。

网友B:
参数可以调的啊,同样的控制电压可以输出不同的速度
接受外部的模拟电压调节转速,如何调参数,能不能具体说下,多谢

网友C:
如果用AB的Kinetix伺服放大器还可以直接使用MAG指令!规定好主轴和从轴,设定好速度比。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