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侠请教RTU通信中的问题

楼主(2013-11-10):
师傅们,用FX2N和英威腾变頻通讯,RTU方式,如设定频率D0(20HZ),怎样将D0的值转化为十六进制?因为RTU方式规定必须为十六
进
制数。恳请大侠详解。急盼答复,谢谢了!

网友A:
PLC 當中儲存的都是2進制
看你用甚麼方式來看 K:十進制 H:十六進制
K15 = HF = 0000 0000 0000 1111

网友A:
例 : D0=20HZ
[MOV K20 D0] OR [MOV H14 D0]

网友B:
这个16进制数不用转的吧,前面直接带H就代表十六进制数了(就像楼上的那样H14就是20了),不过20HZ好像不是直接给20的吧(应该有个比例的)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