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一个按键做单步运动,三菱步进梯形指令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3-11-10):
我听前辈说过三菱步进梯形指令用一个按键做单步运动,好像有什么空能可以实现?请教给位大哥,谢谢!(单步运动就是一个按键按一下设备走一个动作,按两下走第二动作。。。。。。如此重复按这个按键,设备就会一步一步的走完一个流程)。

网友A:
这个简单啊,你用那个按键的上升沿来做为从这个步进跳转到下个步进的条件啊,这样你按一下,它就一个步进,再按下再跳到下个步进,以此类推

网友B:
研究一下IST指令,就能找到你要的东西,并且以后会受益无穷
我还没有PLC实操时,这个指令我可是在书上研究了好几天,好多次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啦!

网友C:
用计数器计数,然后比较,似乎也可以实现~略显麻烦

网友D:
方法有多种

网友E:
用步进指令,STL。转移条件都是你的那个按钮。这个看看书就能搞懂

网友F: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网友G:
哪个按钮的常开触点与刚完成的动作的条件串联作为下步的条件即可

网友H:
用步进指令,然后对M8040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