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怎么链接条形码扫描仪?

楼主(2013-11-10):
如题,请教各位,这个怎么做?

网友A:
本人以前的做过类型的项目:
条码阅读器是SICK,PLC是Q06H,在多台条码阅读之间是采用CAN总线通讯,并设置其中的一台条码阅读为主站。PLC和条码阅读器的主站之间是采用串口连接。所以还要配置一个三菱串口模块。

网友B(2014-06-12):
学习,期待例子
三菱Q系列PLC怎么链接条形码扫描仪?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