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触摸屏与多台Q系列PLC通讯

楼主(2013-11-10):
请教大家,一块触摸屏与多台Q系列PLC通讯,怎么做?
我要做一个测试设备,扫描一个条形码,将扫到的条形码传到PLC,PLC找到对应的产品名称,然后记录测试结果,测试通过后允许扫描下一个。一共有6个工位,并且要保证同时扫描。也就是有6块触摸屏,6个扫描器。和一个PLC通讯。请教大家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

楼主:
记录的问题怎么解决?PLC不可能存储太多的数据。请教。

网友B:
扫描器与人机连接 人机与PLC通过网络连接 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我的扫描仪链接电脑,用电脑记录产品信息,那电脑怎么与我的PLC通讯啊?要PC板卡?PC板卡怎么用?
请教。

网友C:
用电脑直接用网线直接连接PLC就可以了,如果是Q03UDE以上的CPU都自带网络端口,这样最简便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电脑上需要安装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