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0):
三菱PLC编程软件一启动就提示‘系统结束失败。请重新起动Windows。’ 以前都用得好好的,现在突然这样子打开不了,重新安装和重启都没用,请教高手

网友A:
系統問題,不行重裝系統,再確認軟件是否正常后,做GHOST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出现此问题前卸载了某软件,卸载时一定要注意最好用电脑自带的即在控制面板中的程序添加与删除,然后有些软件在卸载阶段会提示自动不能完全删除,部分需要手动删除,另外也可能会建议你保留的,你就保留,提示手动删除的一律不要删除,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网友C:
系统还原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出现此问题前卸载了某软件,卸载时一定要注意最好用电脑自带的即在控制面板中的程序添加与删除,然后有些软件在卸载阶段会提示自动不能完全删除,部分需要手动删除,另外也可能会建议你保留的,你就保留,提示手动删除的一律不要删除,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是这种情况的,手动删除了一些感觉没用的软件,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其他软件都能用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統問題,不行重裝系統,再確認軟件是否正常后,做GHOST

网友B:
如果是删除别的软件不会出问题,但是你删除三菱的软件就往往出问题,比如说放在安装软件的时候系统自动会将一部分驱动、数据链接文件放在C盘,如dll文件,这种文件往往是“一对多”类型的,也就是说会有很多三菱软件它们会共用一个dll文件,但是如果你卸载某一个软件,卸载机制会自动找到这个软件会一并卸载,但卸载机制它能扫描到有多少软件在共用这个文件,它就会提醒你要不要卸载这个文件,如果卸载可能会引起其它软件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卸载的时候要多加注意提示,不要觉得这个提示烦,也不要在卸载时拼命的按确认。以后的话,养成备份系统盘及在备份后再作卸载一些软件的习惯

现在,你这种情况,只有重装系统才能搞定,别无它法,有些时候修改注册表可以搞定,但你这种情况修改注册表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删除别的软件不会出问题,但是你删除三菱的软件就往往出问题,比如说放在安装软件的时候系统自动会将一部分驱动、数据链接文件放在C盘,如dll文件,这种文件往往是“一对多”类型的,也就是说会有很多三菱软件它们会共用一个dll文件,但是如果你卸载某一个软件,卸载机制会自动找到这个软件会一并卸载,但卸载机制它能扫描到有多少软件在共用这个文件,它就会提醒你要不要卸载这个文件,如果卸载可能会引起其它软件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卸载的时候要多加注意提示,不要觉得这个提示烦,也不要在卸载时拼命的按确认。以后的话,养成备份系统盘及在备份后再作卸载一些软件的习惯

现在,你这种情况,只有重装系统才能搞定,别无它法,有些时候修改注册表可以搞定,但你这种情况修改注册表没有用

谢谢,还原了,可以。多谢您讲解得这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