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TC热电偶温度采集模块

楼主(2013-11-10):
在4个通道中3个地方加热有温度,一个通道没有加热但是得到的温度会有40-50度左右,按道理没有加热现场的温度有20多度应该得到这个数才是啊。哪位大神能帮忙研究一下是神马原因.......谢谢!

网友A:
短路其通道

楼主:
您意思是热电偶问题?可是换几条都一样的

网友B:
你的3个通道温度是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3个通道温度是多少度
另外3个通道控制温度150到200度左右,另一个通道时检测油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