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变频器断电频率保持问题

楼主(2013-11-10):
如题,现在用威纶触摸屏和富士G11变频器,通过modbus-rtu通信调频率,可是变频器不能断电,只要断电频率就变成0了,是怎么回事呢,求各位高工指点,顺便求C5参数所对应的寄存器地址,在此谢过。。

网友A:
三菱是参数写ROM,看看富士行不

网友B:
用触摸屏的“可掉电保持软元件”作为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再用宏指令将这个软元件传送给变频器的频率设定软元件,使用富士变频器通信协议,、、、、、modbus-rtu没试过。

楼主:
就是没发现哪个参数啊

网友C:
变频器里有EEPROM,你把频率写在这里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