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当前位置D8340

楼主(2013-11-10):
刚接触定位控制所以想问问D8340里面存储的数字量是什么值, 这个值在实际应用当中是不是在当前位置的脉冲量乘以一周的运动距离除以一周的脉冲频率 ,最后得出当前位置!

网友A:
可以这么算的,但是在开始运行之前必须清除一下 ,DMOV K0 D8340

楼主:
哦哦谢谢前辈们!

楼主:
在请教个问题 比如我选的细分是10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一圈 ,那么选择不同牌子步进电机都可以 实现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