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那科老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11-10):
一台日立数控车床发那科老系统94年版本的,具体什么系列忘记了,该车床上电运行准备后只要在JOG模式Z轴就会往回零方向慢速移动知道压到极限开关。运转准备后默认就是JOG模式的,只要转到MDI或者其他模式他就不会动。请教老前辈这是为什么呀。麻烦有类似经验的行家赐教……

网友A:
回零开关坏或者是伺服电机编码器Z相脉冲未检测到。回零开关应该有三位行程开关,手动摇编码器到压住回零行程挡块(一般是中间一组),量触点是否接通,正常应是接通。如果前面检查是正常,则将回零开关往回零的反方向移动大于丝杆导程的距离,再次回零,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将伺服电机编码器拆开,用酒精将码盘擦洗干净,重新尝试回零,看是否正常。如果还不正常,将连接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线重新插紧,再次回零看正常不,再不正常,将备份的参数恢复看看。如果还不行,建议将驱动器连同伺服电机送修,或是请专家。谢谢!!
下载积分:+1(美芝sun) 谢谢,故障已经修复。查 ..

网友B:
机器能回参考点?
如不能回,那么按 1 楼方法检测。
如果机器能回参考点,那么是其它问题了
下载积分:+1(美芝sun) 谢谢,故障已经修复。查 ..

楼主:
谢谢,故障已经修复。查到G171.2Z轴+方向移动条件一直满足了。对应检查发现+Z轴方向JOG按钮信号线破皮了,操作盘关门接触到了就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