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3-11-10):
数据线用着用着就这样了,什么原因呀,有懂的朋友吗,指点下

网友A:
一般只要对上就行了,试试强制把com口设置成 com1-com3

网友B:
一般是自动连接的。连接不上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C:
信捷的只要把线插上,就自动连上了,其他的基本上是线的问题.有时有看看COM口对不对就行了

QQ:84818626

楼主:
数据线坏了,已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