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死机问题

楼主(2013-11-11):
MCGS昆仑通态的屏,300的PLC。西门子的气动流量阀,之前都是好好的,突然触摸屏就死机了。因为CPU用的是313C的,阀的反馈是两线制接,所以串24V接至CPU集成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通道(通道是四线制的,不能改成两线制),死机的时候把阀的反馈信号拆了就好了,然后反馈信号就接不上了。只要接反馈信号就死机。现在都没法接反馈信号了。
希望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A:
建议你还是主要查下24V电源问题,看一下PLC与触摸屏的电源没有有冲突,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是PLC的电源与系统电源冲突,造成PLC与触摸屏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