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electrical 2010 插入三相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1-11):
插入三相电机
各位大侠:为啥子我在插入三相电机时导线不能自动连接呢?(看图片)。请赐教,已经困扰我一周了!

网友A:
你好,我能请问一下,在哪能下载电气版的吗

网友B:
在网上搜一下很多

网友C:
没有用过CAD的电气版,但是用过一个专画电气图纸的软件,也有类似的问题,不能自动连接

QQ:84818626

网友D:
应该是先画好三相四线的线后再插入电机。

网友E:
1、先画出主线。
2、再画出电机的位置。
3、再画电机与主线之间的分支的三相线。

网友F:
同意五楼,我就是这么画的,多试试

网友G:
我 这个是2008版的,比你的2010功能要少一些,以前我装了2010的由于电脑买的早对系统要求高,打开时运行慢,这后就装了2008不过我不是专搞设计的,那些功能也就可以了,这个软件功能强大很好用,只是必须要元件厂家的资料库,在插入三相电源线时再插入三相电机回路就可以了(主电路),在2010版的软件中,库里直接就在主电路的选择,各个元件的型号都有。

网友H:
画好线后,直接把电机点到中间那根线上,线就自动连好了

网友I:
如果你的两线宽太小,电机也不能自动联接的.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