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3-11-11):
我想在一个通道中的前五位进行移位。可是我每次移位的时候都是16位都进行了移位,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么移位做什么…………,可以抽出来单独讲着5位进行你的移位可以,移好了就放回去,用AND或者MOVD
还是不会,只能用定时器实现了
下载积分:+5(诗人的眼泪) 真诚感谢!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还是不会,只能用定时器实现了

网友A:
MOVD 这个指令可以操作每一位的,爱怎么移怎么移
或者将一个字中不要的数(你只要5位)与掉就可以随便移
怎么将一个字中不要的数与掉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