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请教问题,安装 GX DEVELOPER 8.52 的问题

楼主(2013-11-11):
我安装的时候 先点ENvMEL的子目录 SETUP.EXE 时,没有反应 ,点安装的SETUP.EXE 也没有任何反应,无法安装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安装软件路径最好是不能有汉字的
mythic

网友B:
关闭其他软件,再运行安装,提示,迅雷某版本在运行的时候 ,是安装不了的……

网友C:
電腦重啟后再試試是否可以正常安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