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10与FX1N问题

楼主(2013-11-11):
请教各位高手,松下GT10与FX1N连接后触摸屏显示ER61,查手册说明ER61说:从PLC 返回NAK 错误。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查下他们之间的通讯线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谢谢大侠,原来PLC的9针圆头散线的1脚与2脚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