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1):
      以前做设备用松下伺服马达(相对编码器)定位,开机的时候都要设置外接感应器来做归原点的操作。目前手头有一个512分度格雷码绝对值编码器,能不能用这个编码器来控制伺服马达定位,免去搜索原点的操作?然后用编码器的反馈值来控制马达定位?该如何做?我自己想想绝对挺麻烦的。。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绝对值的不麻烦的,就是在第一次设定好就行了,其他时侯不用在回原点了.其他正常开机怎么用就怎么用就行
能详细说说怎么操作吗?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值的不麻烦的,就是在第一次设定好就行了,其他时侯不用在回原点了.其他正常开机怎么用就怎么用就行

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B:
不知道,没搞过

网友C:
你可以这样来思考一下。就把绝对编码器看成是一个带刻度的游标尺。伺服就是手。当游标尺的位置在20处,你需要移到30处,那你只要向前移10就好了。如需要移到10处,那就反向移1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这样来思考一下。就把绝对编码器看成是一个带刻度的游标尺。伺服就是手。当游标尺的位置在20处,你需要移到30处,那你只要向前移10就好了。如需要移到10处,那就反向移10就可以了。

这是个思路,这样的话,只需要上电第一次走位置的时候,先走到原点位置,把脉冲清零,然后就可以不借助编码器了,512的分度可能每次都会位置有一定误差了。。

网友C:
使用绝对编码器可以不用回原点的。
能详细点说说怎么操作吗?